楼主(2006-01-10):
虽然也经常接触仪表,但是不太清楚其中的区别,还请明白人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A(2006-02-11):
热电阻上为了解决连接导线对测量的影响,使用三线制

网友B(2006-03-21):
温度仪表的二线制主要是电源线和信号线是同一根线,而且是要用变送器的;
三线制多是直接进RTD模块,模块出线为四根

网友C:
热电阻上为了解决连接导线环境温度对测量的影响,使用三线制接法

网友D:
热电阻上为了解决连接导线环境温度对测量的影响,使用三线制接法,同意二楼的意见

网友E:
热电阻上为了解决连接导线电阻对测量的影响,使用三线制接法,

网友F:
你说的两线制和三线制是什么概念?如果说的是热电阻和热电偶就是关于他们原理问题,热电阻的原理限定了它只能是三线制的。

网友G:
三线制一般是一根电源线,一根信号线还有一根地线。
电源线一般是给有源器件提供电源用,一般用直流。
或者提供一个偏压,以消除零输出时的误差(有些器件的零漂很大)。
楼上热电阻采用三线制我想就是这种作用
信号线就是输出信号用的,可能是电流也可能是电压,交流或者直流都有。

  二线制就是少了一根电源线,只有信号线和地线,一般用于无源器件。
如果用到有源器件,则信号线和电源线公用,电源从信号中提取出来。

接线方式不知楼主指什么,直接对接就是了

如有不妥,请电邮交流:island001@126.com

专业研发生产传感器厂家
www.jxyb.com

网友H(2006-08-03):
楼主的问题比较模糊.是否应为仪表信号输入三线制和两线制的信号类型和接线方式?
各楼的回答均应为仪表输入信号的接线方式!
8楼的回答存在概念性的错误.
本人认为楼主需要了解的问题是二线制和三线制的工作原理才对.

网友I:
仪表信号输出:三线制一根是信号(+),一根是电源(+),信号和电源共地.
                  两线制就是将供电的电源线与信号的传输线合并起来,一共只用两根导线.

网友H:
两线制的概念:利用两根电线在给现场变送器提供电源的同时,将变送器的输出信号同时取出并显示与控制。
不是简单的将供电的电源线与信号的传输线合并起来。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热电阻上为了解决连接导线电阻对测量的影响,使用三线制接法,

网友J(2006-11-08):
上面的兄弟说的都对:
分两类:1电阻接法2,{3,4线接法(抗干扰)}
      2变送器接法1):三线一般都为直流电压,
                        2)两线电源为DC电压,取回来的信号一般为电流。

网友K(2007-03-19):
怎么加好友么?

网友K:
老信  ,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