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10):
本人单位用的是欧姆龙CPM1A  40点接口的,用RS-232C连接线!但是启动软件后不能识别PLC,无法连接.请教各种大虾!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回我的贴?

楼主:
我用的软件是YSYMAC-CPT,连接PLC后启动软件,但联机菜单是灰色不可用形态,请教下我请能帮我一下吗?

楼主:
喔!还有,我用的本本是XP操作系统,听说YSYMAC-CPT这个软件只支持WIM98,是不是有这么一回事?

网友A:
用CX-P4。0或CX-P5。0的软件

楼主:
谢谢上面两位朋友的回复,我去找了一下这两个软件,都不好找啊!有谁能帮一下忙吗??

楼主:
我以前一直是用三菱的PLC,所以对欧姆龙不是很熟悉.
有那位大虾朋友回答一下:为什么CPM1的PLC不能用YSYMAC-CPT这个软件?
                                CX-Programmer 和YSYMSC-CPT有什么不同?只是功能强大一点是吗?

楼主:
我要搞的的PLC只是有一个输出继电器坏了(一通电那个输出口就有电,但输出灯不亮)而且程序中这个输出是不会通电就得电的,其它电路查过正常,所以想把这个输出点改一下(有空的输出点)
在这里说明一下,

楼主:
早上下了一个CX-P3.0的软件.认得到PLC了.不过调出来的程序是乱码,有好多错误!!参数出错和注释出错!有那位朋友可以回答一下吗?会不会是PLC锁定了?

网友B:
CX-P3.0,plc型号错误再软件上选对,端口设置对

楼主:
我要搞的的PLC只是有一个输出继电器坏了(一通电那个输出口就有电,但输出灯不亮)而且程序中这个输出是不会通电就得电的,其它电路查过正常,所以想把这个输出点改一下(有空的输出点)
在这里说明一下,

本人单位用的是欧姆龙CPM1A  40点接口的,用RS-232C连接线!但是启动软件后不能识别PLC,无法连接.请教各种大虾!谢谢!!!

楼主:
12楼的谢一个啦!

     前天才下了一个CX-P5.0的试过,不行!我也知不是软件的问题!是我的设置不对!
     在PLC的型号上CPM1A是不会错的,但后面有一个CPU10.CPU20.CPU30和CPU40我就搞不懂到底是不是说PLC的点数了.因为我用的是40点的所以就选区了CPU40!
其所长
     CX-P的我都是用自动连线,应不会要设置连接数据吧?我用的本本只有COM1和COM3两个口,我都试过了!

楼主:
哎呀!这些大哥都到那去了,都过了三天啦!怎么还是没有人回复我啊!??

楼主:
我用的连接线是欧姆龙的原装 RS232C-适配器!型号是CPM1-CIF01,这个线是不会有问题的,因为这条线是从一台正在使用中的设备中拆下来的.(是用在可编程终端上的,)是触摸屏.

楼主:
这个问题在欧姆龙官方网站发贴后不到三分钟就得到了答案!等早上上班后试一下先.心里高兴!!呵呵!对于一些在工控上碰到难题的朋友……!你们也应先到官方网站试下,那里一般都有专职的技术人员在线解答的!而且解答得非常清楚。我觉得这里的朋友是不是太保守了?我的这个问题真的是一个非常低级的基本知识……!嘿嘿!不说啦!真的有点失望……!

楼主:
angel_wf

 文章:32 搜索本坛贴子
 搜索所有历史贴子
 金钱:170 | 经验:86
 给他发消息 | 加入好友
 查看详细资料
 注册:2005-11-3

  尚未申请工控博客

用cx-one
2006-1-11 10:17:00 第5楼      [方案]车载电脑CARPC解决方案

218hty

 文章:273 搜索本坛贴子
 搜索所有历史贴子
 金钱:703 | 经验:356
 给他发消息 | 加入好友
 查看详细资料
 注册:2005-9-2

  博客尚未发表文章

用CX-P4。0或CX-P5。0的软件

——————————————————————————————————————————————————————————————————————————————————————————————在这里再次谢谢这两位朋友!

楼主:
zhoubinazz

 文章:94 搜索本坛贴子
 搜索所有历史贴子
 金钱:357 | 经验:205
 给他发消息 | 加入好友
 查看详细资料
 注册:2005-2-7

  博客尚未发表文章

CX-P3.0,plc型号错误再软件上选对,端口设置对

也谢谢这位热心的朋友啦!

网友C(2006-03-13):
到www.ytplc.com网站找,资料中心第二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