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信号的转换

楼主(2006-01-10):
我已经使用变送器采集了4~20ma的输入信号,分别是-10~60温度,0~100湿度,请问如何将ma信号转化为实际的温度、湿度值
13917364948
lzbmail@vip.163.com
非常急,同时非常感谢

网友A:
你的QQ是多少?我给个自己总结的给你。

网友B:
这和你的分辨率有关吧,就是4MA和20MA各代表的数字量是多少,然后就是线性的换算关系了

网友C:
那必须要确定你的模块的分辨率是多少才能定温度。

网友D(2011-06-26):
用蓝瑟 HMM-AV01 智能数显表,4~20ma的输入信号,可定制 显示10~60温度,0~100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