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SWO-SETUP-WE求救

楼主(2006-01-10):
我用三菱变频器做实验,用市售Rs232/Rs485转换器,有源输出端有八个端口:V+ V- DATA+  DATA- Tx+ Tx- Rx+  Rx-,无源输出端有485+(T+) 485-(T-)R+  R- GND +5V六个端口,与变频器端连接时应该怎么接啊,我试了好多种接法,都不行,那位大哥知道请指点指点。

网友A(2006-06-01):
哥们: 成功了吗?  我现在也做这个,成了的话,把经验分享一下>对这事
我比较头疼!
QQ:36635377
junye--li@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