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10):
接近开关是不是有相应时间?以前限位开关用机械式限位开关做停止到位后马上停止,现改用接近开关后到位设备继续向前运行一段才停。反映没有机械式灵敏。

网友A:
近接开关是有响应时间,但肯定比用限位开关要快。你再试试其它品牌接近开关!

网友B:
接近开关绝对比限位开关快.可能是你安装位置.接近开关响应频率每秒500HZ以上

楼主:
是限位开关的质量不行吗?

网友C:
你用的是什么品牌的接近开关?好的接近开关的开关频率可以达到800多HZ。如果需要可以找我联系。

楼主:
杂牌子的我用其他牌子的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