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01-10):
为什么无功补偿柜经常烧接触器的外置电阻丝。谢谢!!

网友A:
????????/容性补偿喔.用专用的

楼主:
是容性补偿阿,用的也是专用的电容是接触器,投两组还可以,投三组就不行了。是怎么回事啊,已经烧了好几台了,

网友A:
几句话也说不清.你加我Q295509682..

楼主:
四楼那位老兄,你的QQ怎么好没通过阿。

网友B:
你说的东西不是什么外圈电阻丝!是放电电阻或着放电线圈.要选专业的元件,你也可以自己计算.烧毁是太小的缘故.

网友C:
三菱FX系列的编程软件中, 使用调用子程序命令,为什么只能写上一个标记????
如x00-------------call p1  x0001--------------call p2 -----------fend
p1                    -----       p2-----     不能写P2   为什么啊!!!11

网友A:
楼主.......你加我吧.我一般隐身的.382896065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