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10):
有通过PLC的开关量控制SSR的导通来做恒温系统的吗,或者是通过PLC的模拟量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即电压调节器)来做恒温系统的吗,欢迎指教

网友A:
占个座听听

网友B:
俺也找个板凳坐着听听

网友C:
我席地而坐了哈

楼主:
大家都坐好了,就是没有教师来,如何是好呢?还是大家来讨论一下吧
      其实我觉得如果使用第二种方案应该还是比较简单的,无非就是模拟量输出去控制SCR的导通角,关键是PID的参数调好就可以了.
      关键是第一种方案我觉得难点是PID出来的数据该如何控制接触器的吸合.我有见过5个继电器分为5级来控制的,效果相当好,就是不知其控制方法
      大家以为呢

网友D:
我用过通过PLC的开关量来控制可控硅模块,但是还需要把温控表的参数调整好。

网友E:
老师怎么还没来啊

网友F:
都没有看见过

网友G:
可以用SSR也可以用继电器(电流大就用接触器),SSR可以接受的频率高。
温度控制一般是调节固定周期的占空比来控制。占空比则通过PLC的PID指令计算出来的参数求得。

网友H:
为什么不用温控器直接控制而用PLC来实现呢?用温控器控制SSR总是比较简单,而且价格也不一定很贵呀

网友I:
我支持11楼的话,但我想说的是PLC控制只是开环控制,只有输出没有输入呀!用温控表会更好的

网友J:
建议使用智能仪表+PLC通讯方式 设置温度 和 温度实时监控;
原因是485方式通讯价格便宜,避免使用大量的PID控制,能够进行大量PID控制运算的PLC天价的

网友K(2006-02-18):
为何不用温控器呢?温控器+SSR,简单又省力.

网友L:
我现在用的就是通过PLC的开关量控制SSR的导通来做恒温系统的,现在我做的差不多都是16路的加热恒温系统,如果用温控表的话,成本就不划算了,带485通讯的温度表价格普遍在700块左右一个,16路做下来,光温度这一块就要花1万多,而我用三菱FX2N-32MT+FX2N-16EYT+FX2N-4AD-TC*4成本才不到一万,而且还可以把其他控制做进去,如果采用松下的PLC成本还要便宜,他的8通道温度模块才2200块,所以温度这一块成本可控制在6000块以内.

网友H:
用开关量控制电加热总是不太好,因为加热有热惯性,温度通常不会很好控制波动比较大,在有温度要示的地方使用,会有问题.用PLC的 PID控制成本也高又不划算,用简单的温控器(不带数字显示的)要便宜一点,事实上通常情况都是用温控器来控制的.

网友M(2006-06-17):
麻烦不如搞个温控器成本还底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