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11):
本人刚 接触PCL,用的是研祥的板卡711B,我现在想要用VB和它连接,进行数据上的通信.
请 问:  1.这样的 通信 处于串口通信吗?
         2.需要什么协议吗?
         3.(最主要的)VB如何实现连接?!~

我先在此谢谢了!

网友A:
没有协议你怎么判断发送接收的数据

网友B(2006-11-07):
我用VB做过类似的数据采集卡板.相互交流一下.szkuailin@126.com

网友C:
好像是PCI的卡吧,本人用的是中泰的PCI8333,支持PCI总线,很好用的,直接调用DLL里面的函数就可以了,省了很多事情,比用串口还方便的。

网友D:
中泰的PCI8xxx库函数调用比以前更简捷了。但要注意函数名换了。
===================================
承接VC++ 工控软件项目编程
长期致力于根据客户项目采用VC++定制开发功能灵活、性能稳定(不用控件)的工控软件。其他技术背景有图象处理、模式识别。与冶金行业合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主要功能有:电脑实时显示曲线图、产生报表(含曲线等图)、保存查询打印报表、曲线数据亦可转Txt、Excel文件保存、监控报警、参数设置等。
   接口部分有:各种AD卡(可提供)、电子秤用RS232串口连续读、温度有MOXA CP 114卡RS422、485串口协议与KP、DP表双向通讯。
   项目定制内容有:接口、报表、公式等。欢迎商谈其他模块。
   付费方式:可接口调试完或可行性分析后才约定编程费,价格实惠。
   地址:上海
   联系方式:tasbbon@gmail.com

网友E(2007-04-15):
你可以在vb中调用控件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