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问题

楼主(2006-01-11):
我现用一温度传感器测量一密闭容器内的温度,因容器内有粉尘会沾在传感器上,所以过一段时间后,所测温度与实际温度有一定的差别,请问各位高手,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可以在密闭容器的外边靠近温度传感器一侧安装一个震动电机!

网友B: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C:
要是振不去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