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11):
近日本公司一设备
某三相200V的电机出现A、B、C三相的电流出现阶梯状分别为7.2A 13.4A 18.6A (用钳形表测得数据),其中A\B\C三相电相电压分别为:100V \125V \124V

原先的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为15A,但现在出现三相电流不平衡,其中C相18.6A(最高时测得20A以上),因此热继器跳闸,设备报警.

请问为什么会出现三相电压不平衡,三相电流又为何会阶梯状?
说明:此设备使用独立变压器供电.经测得变压器输入端三相平衡,设备停止时,输出端也是三相平衡,启动设备后,出现A相电压下降.B、C两相不变。
而且是A相电流最低。A相50A左右、B相为90A左右、C相为85A左右。

网友A:
很有可能A相有几个线圈出现了短路!你有没有测试三相电阻,是否平衡?

楼主:
有测试过。三相电阻平衡。
而且使用单独的三相电源对电机供电,发现电机正常,三相电流也是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