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11):
各位大师,我用电脑给PLC传送程序,
 1、先让电脑和PLC连接,(已连接上)
  2、调到“程序”模式
  3、点击“传送”——“到PLC”
 这里,显示正在向PLC传送程序,可是过了一会,就会说失败,设置也改过来改过去,也没办法啊,但可以清内存,(我用编程器输入的程序,全被清除了)
 在这里向各位求教了,谢谢各位的请点、赐教啊!

网友A:
你把传送选项只选程序试一下

网友B:
对   不选符号

楼主:
只选程序也不行啊

楼主:
跟其他的设置有关没有啊?

网友C:
软件中的型号是不是和你的plc 一样呀。

楼主:
上面的兄弟,软件中的型号都设置成了一样了,对了,好像读PLC里面的程序也读不出来,只能连接在线,各位大师,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D:
可能DM0002没设置好,把它设置为0000

网友E:
1.请问你的连接方法,是直接COM口到COM口吗?还是USB-COM到COM?
2.如果是USB-COM到COM,那USB-COM口适配器是OMRON的还是其它公司的?如果是其它公司的产品,是可能出线连接可以,但是上下载程序不成功的。
3.如果是直接COM-COM,那可能是PLC内存有问题,不过这种现象非常少。

楼主:
在哪里把DM0002设置为0000啊?
我直接在COM口看看!

网友D:
用手编器把DM0002设置为0000,断电后再上电,以后再连接传送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