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11):
请教行家:士林A1-40MR PLC用什么软件可以编程,连接电缆如何接线,有没有网站可以下载?谢谢!!愿用西门子软件(S7)交换.  DWJ@JSKSGT.COM.CN

网友A:
呵呵;
     这个PLC可以用手编器直接编程,想用电脑编的话需要一个通讯模块,如果没有这个模块又要用电脑编的话,直接换台FX1N或FX2N的PLC吧;

网友B:
士林是移植三菱技术的,你用三菱的FX编程线就能和士林通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