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变频器

楼主(2006-01-11):
请问这个变频率器的电路图是怎么运行的?还有在桥堆的交流输入端接入A,B两相380伏.在直流输出端可以得到一个多少伏的直流电压?谢谢

网友A:
看不清楚。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发到我的邮件里,yeshouxu@163.com.如果我看的明白的话一定和你交流

网友B:
这是利爱直流控制器(1相)的线路图,不是变频器啊.你从哪弄来的?

网友C:
楼上眼神真不错..

楼主:
在桥堆的交流输入端接入A,B两相380伏.在直流输出端可以得到一个多少伏的直流电压?谢谢
回答问题啦.这的确是直流控制器,但是你是怎么知道利爱的啊?有能耐的兄弟回答问题啦!

楼主:
我只是不知道它的触发的起源在哪里,波形的合成,及回授.!

网友B:
输入1相交流380V,输出可调0~340Vdc(一般为190Vdc),配置功率可从0.25HP~7.5HP.具有速度和电流双闭环控制.可做电压和TG回授.

网友D:
你们的眼神真的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看不清
放大来看啊!

楼主:
七楼的兄弟说的真不错,可是我现在要接一个磁场电压,取自桥堆(可控硅全桥)的输出负极和电压的输入任意一跟,取出的电压是一百七十伏.请问这样的接法是380两相输入,在经过桥堆以后是一个怎样的整流波形,是全波还是半波?请指教

网友B:
是半波整流,波型就不用画了吧?.

楼主:
那取出的磁场电压170也是一个半波了!

楼主:
那取出的磁场电压170也是一个半波了!那请您在仔细看一下图纸,上面有个V-和V+输出电压供给,但是在电容前端怎么取出了一个24的电压,V+和V-因该是36V经分割+18V和-18V,个半波再滤波的,请大侠多多指教!!!

网友B:
Q3,Q4是稳压块,7815和7915 ,所以V+,V- 是+(-)15Vdc.这个图是很简单的,认真看一下就明白了.

楼主:
在后面还有一个取出直流24V的电压的啊???R,T 是电源输入,但是接入了电阻和电容的中间取出了一个P ,这个P 是接到E1上的,E1,E2,E3是接电位器的,只要把CG改成CV,它就是用电压回授了,请问这个P点是做什么用的呢?是取一个电压0V信号吗,还在输入端R 和T之间接入电阻和电容,这究竟是做什么的啊,不好懂,交流滤波好象不是这么滤的吧!!!劳烦您指点一下啦,,,谢谢

网友B:
P是做电流回授用的.
认真一点.回答到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