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11):
各位大哥大姐。。
 怎么我们的手提电脑装完protool v6.0后关机的时候就会死机啊。。
就是显示关机画面时过一会就死了。。而且二台都是这样。。
有没有遇过这种情况?protool的问题吗?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的吗?
希望各位可以指点迷津!!万分感激!!

网友A:
没遇到过,安装是有点慢,不过没有问题。

网友B:
系统故障

楼主:
新装的系统也不行!!再加上SP2还是死机

网友C:
哈哈,和我之前的是一样的,一开始我还以为是操作系统的原因呢,因为我使用的是XP,于是就重装系统,可还是一样,后来我发现只要不安装PROTOOL模拟器和授权就一切正常!SIEMENS的东西在WIN2000下经过检测,但在XP下没有检测!所以在XP系统下最好不要装模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