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12):
大家好,我们公司从国外买了一台设备,是美国的,我从电机铭牌上想了解到它的参数,但功率却看不明白是多少电流(AMPS),转速(RPM)都能看出来,因为它们下面直接标的是数字,可是功率却看不出来,功率处单位名称用HP,下面对应标的是8PEC,看不出来到底是多少,我和我们公司的工程大概估计此电机功率应该是1/2马力左右,想PEC应该是1/16,但英语根本没有这种说法啊,真困惑,我大概查了一下国外的网站也查不到,急死了,领导急着要数据呢,期待各位专家指教啊!小女子先谢谢了啊!

网友A:
电流乘10除8  近靠千瓦数  不知道对不对 你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流乘10除8  近靠千瓦数  不知道对不对 你试试

不对

楼主:
是吗
我马上去看一下电流是多少
试试看,你们有没有接触过国外电机啊
PEC我怎么也查不出是什么的简写

网友C:
HP是“马力”的缩写,你查一下1马力对应多少功率就行了

楼主:
我刚查过了,这样算不对
RPM是1150,电压是114,APMS是2.4,如果按这样算的话都3KW呢
如果0.3还有点接近

楼主:
TO fuforever121:
你好,我知道马力也是功率单位,和千瓦有一个对应关系,但问题关键是这里HP数值是8 PEC,那到底多少个HP啊

网友D:
1HP=745.7 W    根据铭牌上的电流、电压、功率因数可计算额定功率,比较一下既可。

楼主:
楼上的
先谢谢了
不过我也能大概估计功率是多少
就想知道具体的
PEC,真困惑,求助国贸部的人,他们也不知道
还有一个SF值
我估计是不是功率因数啊
但查不到S是什么,功率因数简写应该是PF(POWER FACTOR吧

网友D:
你的电机是交流异步电机还是直流电机,还是同步电机,我感觉像直流电机,SF可能是并励的意思。

网友E:
8PEC  0.8hp
大约500瓦

楼主:
刚又认真查了一遍
由于电机上打的参数不太清楚
看错了
是SPEC
应该是参数的简写
但这下就更不知道功率了

楼主:
TO jjyyll:
你好,谢谢你啊,是直流电机
并励还有数值啊
SF是1.15
是哪两个单词的简写啊

网友D:
SF应为S.F是使用环境的代号,具体什么含义,我也不太明白。

网友F:
原来是直流的,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