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急急!!

楼主(2006-01-12):
关于摇表的使用方法
一根4芯电缆线如何用摇表测量其是否漏电??
我使用万用表测量线不短路也不断路。因此我怀疑会不会是漏电。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单位一台三相潜水泵,空开打上没多久就掉落,这台水泵是不是漏电了?
万用表测量电机没有问题。
我从没用过摇表
请师傅教我怎么用摇表测量电缆和电机是否漏电。
谢谢了

网友A:
一  : 四芯电缆其中一根是接地线,你把它栓在一根铁棒上用摇表对其他三根线进行绝缘检查.
如果无穷大证明电缆是好的,不会漏电.
二  : 用摇表摇从电机三项绕阻引出的线,如果摇表回零证明漏电,无穷大证明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