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闭环控制

楼主(2006-01-12):
请教各位老师:闭环控制系统的结构.谢谢赐教!

网友A:
闭环控制,是带反馈的,
给定的与反馈的相减得得到误差,再经过PI调节输出反馈值
建议你去复习一下自动控制

楼主:
谢谢二楼老师指教,俺以前没学过是喜欢这行想学点技术,请老师多赐教.谢谢!!

听说控制伺服电机,有速度环和位置环是吗?这种系统怎么构成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