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01-12):
用调压器做电流互感器的伏安特性试验,接100/5的电流互感器,调压器输出电压波形严重畸变,不明是何原因,请教高手如何滤波,调压器为隔离式5kva的,输出端并联电容不行。希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你那个调压器是不是自耦变压器,若是自耦变压器,那先检查一下电源的波形有没有失真。

楼主:
我用的是隔离的,电源波形正常

网友B:
可控硅调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