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01-12):
大家好,有那位知道PLC怎么编程的可以告诉我没有?在这里谢谢各位大哥大姐了!

网友A:
还是去找本书看看好了

网友B:
我没记错的话小型机是要用编程器编程,然后用数据线和PLC上的好象是9星接口连上传!

大型机好象是可以直接进行编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