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12):
急!怎么由A、C两相电流算负序和正序电流呀 ,谁能告诉我公式,用于电动机负序电流保护,

网友A:
所谓的负序电流是在电网发生不对称短路时或正常运行三相负荷不平衡时产生的。电动机负序电流保护,就是通过负序电流过滤器将负序电流分量滤处,用于保护,一般启动电流在1.2倍IN,不需计算。

楼主:
我做的微机保护,而通常的电动机只用A,C两相CT,所以就不能用对称相量的三相电流公式计算负序电流,我在网上查了确实是有,但没有正序的,也不知道对不对,不知道怎么测试以及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