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环水温控制

楼主(2006-01-12):
各位老大帮帮忙!!!!!!!
我在做一个水温控制系统时,碰到的问题
系统原理:温控仪(CD195X)测量水温,控制水箱的温度.水箱连接热水器,以循环泵带动水循环.当水温从低点(如5度)上升至60度循环泵停止,当水温下降至45度时循环泵起泵,至60度时停止,然后循环.采用一点测量水箱温度.
我碰到的问题是:温控仪无法实现控制,请各位老大帮帮忙!!!!!!!!!

网友A:
这个问题应很好解决,
你的温控仪是不是上下限调节的?

网友B:
这应该是个普通的位式控制,应该容易实现。你没有说清无法实现控制的现象?

网友C:
个人意见:
从程序上讲,在温度高于60度时关闭泵,高于45度就打开泵,在启动的时候也是小于45度,符合要求.
从现场讲,有什么问题就不好说了.

网友D:
个人意见。
不知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这个问题比较简单,可你并没有说温控表到底是怎么样控制不了,按理说,利用表的上、下限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表,也可能是其它部位的问题。
要查清楚再说。

网友E(2006-02-11):
楼主说的是不是 温控仪无法控制加热器的起停啊??

网友F:
用单片做,肯定可以,

适合你的要求!

QQ:86061821

网友G(2007-12-12):
这样的要求用位式控制就可以实现,应该查查仪表设置的问题

网友H:
可以上限报警,上限设置成60,回差设置成15,利用常闭触点来控制循环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