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12):
我这里有一个GP070-MD11双接口连接器,我用在三菱plc上的,想问下各位用过的大哥,它的双接口是什么接口来的?是接232线还是422?我曾用三菱编程线422试过,电脑跟plc连接不上。跟gp还没有试过。

 这个双接口应该是可以一个跟plc连接,一个跟gp连接的吧?

网友A:
不是的
GP070-MD11是两端口适配器
但是他背面那个接口是和PLC连接的

楼主:
它一共有三个端口,背部那个是接plc,我是问它那另外两个接口是接什么的?采用什么协议?连接gp跟电脑是接哪个》?

网友A: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他有一个5端子的接线端,那个是接GP的
另外两个端口是接PLC的编程电缆的
但是很久没用也记不清楚了

楼主:
你没有记错,有五个端子是接gp的,不知道是否仍旧要在这跟gp连接的电缆中加入其他的电路,还是直接跟一个25针相接就可以了。这线有的卖,我想自己做做看,上楼的大哥要是懂的话,请教一下。
 对于另外两个端口,不知道是接什么线?422是不行的,我试过了。

网友A:
5针的端口直接和GP的25针连接就可以了
PLC变成口的接线说明书上是有图纸的

楼主:
plc的变成口(编程)是指什么?我的意思是从GP070-MD11接出来的25针接什么线?

 上楼的大哥有没有五针对gp25针的连接图啊?小弟在着谢过了

楼主:
求教各位老大!

网友B:
建议楼主直接给PFC的技术支持qiandragon发邮件,这样比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