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PLC的问题

楼主(2006-01-12):
请问台达PLC中的时间继电器的单位是分钟还是秒?
还有其他的单位望告知!!

网友A(2006-02-15):
单位不是分也不是秒,这样跟你说吧TMR T1 K10 意思是这个时间继电器设定
一秒。

网友B(2006-03-18):
是毫秒,有10MS的也有100MS的要看所选用的时计是

网友C:
100ms计时器 t0---t63
10ms计时器 t64---t126
1ms计时器 t127一个点
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帮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