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12):
各位大虾:
     我现在新装了SST差压式变送器,但是一直没有输出(一直都显示零),正常的话它应该有六七十公斤的压力,参数设置都正确,是法兰式安装方式。请各位大虾帮帮小弟吧!

网友A:
情况这么大概.,....你以为这里的大家伙都会算命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大虾:
      我现在新装了SST差压式变送器,但是一直没有输出(一直都显示零),正常的话它应该有六七十公斤的压力,参数设置都正确,是法兰式安装方式。请各位大虾帮帮小弟吧!
差压变送器测量的是差亚,压力再大没有差亚,就不会有输出。

网友C:
传感器卡住了
弱国是测量液体的传感器,你的介质里有气体而且传感器处在气体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