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400 问题

楼主(2006-01-12):
cpu是414-2
模块上的EXTF红灯亮
电源模块上的BAF和BATT1F灯亮
BATT.INDIC开关在1BATT位置
电池刚换的
高手请指点

网友A:
你电池换好后按过 FMR键了吗?

楼主:
FMR键是啥意思啊?

网友A:
FMR键用于清除错误信息,更换电池后应按FMR按钮以清除错误信息,然后盖上电源模块的前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