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12):
本人刚到生物制药公司做设备管理遇到如下问题:现有四个装疫苗的1000L罐,需要把温度控制在37到38之间,本单位是通过一个1000L的加热罐把水加热到38度左右然后通过循环泵给四个罐的疫苗通过加热罐的水控温.但现在加热罐的水在达到38停止加热后,温度还是缓慢的升高,这样就不能保证疫苗罐的温度在37到38之间.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停止加热后加热罐的水温还缓慢升高,加热丝惯性问题我也考虑过,但我在不给加热罐加热的情况下,只是用泵循环水,加热罐内的水温还是很缓慢的升高(每升一度大约1小时).环境温度25度左右.请赐教!!我怀疑是水通过循环泵时泵热给水传温,或者是水在管道有摩擦升温.求助高手指导,急需解决必有重谢!!

网友A:
反应罐里的物料在发酵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一些热量,可能是这些产生的热量使水升温了,你可以控制加入适当冷水保持温度

网友B:
除了物料发酵产热外,你的怀疑是正确的.我实验的结果是:循环泵的轴功率90%通过摩擦转换成热能.
根据:四个1000L疫苗罐,通过1000L加热罐把水加热到38度.停止加热后大约1小时水温每升一度的情况计算:
停止加热后系统每小时受热量:5300L(管道计300L)×1kcal/L/℃(水的比热)×1℃=0.53万大卡
即6.15KW(环境失热没有计算),如果循环泵是7.5KW.基本就是循环泵的问题.
如果循环泵不足够5KW,不足部分即是物料发酵产热.
解决这个问题有多种方法,因为±0.5℃的波动要求是很宽松的.
即可以制冷平衡又可以节能平衡.

网友C:
我想你的疫苗温度控制要是需要精度非常高的话,就投点资,搞一个串级调节系统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D:
能详细介绍一下你控温用的仪表是什么型号什么厂家的吗?主要是仪表的控温精度是多少,以及仪表的PID控制功能如何?你有考虑过水的流速吗?

网友E(2008-02-22):
一楼的弟兄不知道您所说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其实,你如果选择更好的控温仪表就可以很快解决。
我主要就是做这方面的控制。
qq:254473268
bear控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