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楼主(2006-01-12):
本人想把220V单相电变成380V三相电;想利用变频技术;用来带动一台750W小型设备;望帮助;

网友A:
买个变频器就行了,本来就有这种型号的,

楼主:
那有买的;能告诉我吗;急呀;

网友B:
这个,有好多种有这个功能,像台达,松下。。。。。

网友C:
请问你这台750W小型设备是电机吗?
如果是那么我想它的转矩也不会很大你可以再上面并一个电容改成一个单相电机

楼主:
是呀;是小型肉片机;但功率小了怕不行'
像这样的变频器贵吗;具体那能买到呀;请指教;多谢;

网友D:
输入单相220V的变频器,输出一般是三相220V.如果你的电机原来是星形接法,你把它改成三角形OK 了

网友E:
买个变频要添不少钱,可以用大功率的洗衣机电机。220V
我家乡好多人把它用来带做纱的筒子车。10锭没问题
-----------------------------------------------------------------
只是建议

网友F:
可悲啊,用电容法220V可以带动三相电机

楼主:
用电容法具体怎么做呀;电机的功率会下降多少呀;

网友C:
你的电机是星接还是角接,出六棵线还是三棵线?
如果三棵线星接那么在u,w两相之间并两只电容C1,C2(C2为启动电容待电机运转正常后将其用开关切除)然后在v,w(或u视电机转向而定)接通220v电源即可.
C1=2800I/U
C2=(2.5~3)C1
Uc1=Uc2=1.3U
C1,C2单位为微法  I,U为三相电机线电流和线电压   Uc1,Uc2为电容耐压值
我想你的电机应该是星接如果是角接QQ:526851706

网友G(2006-02-11):
下降不少啊   有西门子的变频器   水泥厂就那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