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12):
我使用IE浏览器的时候,占CPU资源怎么这么多,有的时候几乎是100%啊

开始我以为是中了毒  可是杀毒后还是一样啊  后来我就换opera,可是我感觉还是没有IE好用啊 ,所以请那位高手告诉下哦

网友A:
呵呵呵!你把網絡關閉試試!木馬?

网友B:
同时按住:ctrl + shift + Esc 键,在Windows任务管理器中,点“进程”标签,查看是哪个进程占用了太多的 CPU 资源,记下它,点右键,点“结束进程”。在资源管理器中删除它,再打开注册表,彻底删除它。

网友C(2006-02-16):
可以换个浏览器试试
maxthon

网友D:
IE浏览时只会占用大量的内存。不会占用CPU空间。如果到100%只能从下面的几个方面来考虑
⒈可以检查一下CPU风扇,看看是不是很脏了,有可能都转不动了。
⒉除了检查风扇外,我觉得还有可能是内存不够,增加内存条或增加点虚拟内存试一试。
方法:我的电脑--属性--高级--性能--设置--高级--虚拟内存--更改--自定义大小。
⒊就是斑竹说的木马。呵呵自己看这办把。
另外还有就是,你的CPU是不是HT线程的,用没用防火墙,如果是超线程的把BIOS将hyper threading disbable。或者更简单的直接用MS-DOS 输入 c:\>debug _0 70 10 _0 71 10 _r _q  直接屏蔽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