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13):
请问:我想在线路上加一个设备,但电流超过电流表的量程(600/5的电流表量程不够用),若总电流大于600A,能否将电流表的二次冲断路,对电流表有没有什么影响,谢谢各位。

网友A:
电流表就是用来监视电流的,如电流超出表的量程,你将看不到实际电流,建议你重新更换电流表及电流互感器。另外电流表有一定过负载能力,具体能不能出现问题,要看你实际电流比600大多少。

楼主:
谢谢,我正想换一个800/5的互感器和电流表。
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电缆是  YGCYJ22   2(3*150+2*70)的,二根并联,空开NZMS10-630,额定电流等于500A,过电流保护系数是10倍。我们的设备开动,一般电流是500左右,(三个110KW 4个15KW的电机还有3个3KW的小风机)我要加二个加热功率为15KW的热风幕停车时使用增加室内温度,以防停车时设备开不起来。按全部开动时最大电流考虑,不知这样电缆可以承受不?谢谢

网友B:
可以用。电流表选10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