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13):
为什么我在XP的系统下安装不上三菱7。0的软件
很郁闷

网友A:
xp是专业版的吗或sp3

网友B:
可能是安装顺序错误,是否直接点击根目录下的SETUP,我印象中好象要先点击ENVEL(具体的子目录有点忘了)目录下的SETUP,运行完该SETUP后再运行根目录下的SETUP就可以安装三菱编程软件GX-DEVELOPER V7.0中文版了,试试看咯.

网友C:
要先点击ENVEL子目录下的SETUP,运行完该SETUP后再运行根目录下的SETUP就可以安装三菱编程软件

网友D(2006-03-08):
[转帖][讨论]
你好啊!那你知道安装完evnel以后又运行setup.exe安装它提示已经安装过该软件是怎么回事吗?
      我以前是有安装过此软件,我想可能是有一个文件没有卸载掉的原因,但我怎么也找不到这个文件,你能帮我吗?

网友E:
先安装EVNEL目录下的 SETUP.EXE 安装完毕后 再安装同EVENL.EXE文件夹同级的SETUP EXE文件 这样就可以了! 理解能力好差啊!这样的反应能力怎么做工控?

网友F(2006-05-12):
三菱编程软件GX-DEVELOPER V7.0中文版
可以发一份给我吗?谢谢

网友G(2006-07-15):
V8.0以上的版本是专为XP操作系统开发的;

网友H:
我的仿真软件怎么装不了,

网友H:
三菱的仿真软件怎么装不了

网友I:
没有可能的,,,我都是用的GX没有这个毛病。可能是你软件有问题!!!

网友J(2007-02-03):
还用7.0????我都用8.34了.........
我有好多三菱的新版本的软件,包括GOT1000系列触摸屏的中文版软件,但是不知道怎么才能发上来??太大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