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13):
我看到一个程序,将一串字符分别存到了DB20.DBB2-DB20.DBB14中的,后来在WinCC中它直接用了一个DB20.STRING0.13与这个字符串对应,请问它是怎么对应的,怎么我在STEP7中没看到它把DB20.DBB2-DB20.DBB14放到DB20.STRING0.13,我好像根本没找到DB20.STRING0.13啊?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呢,DB20.STRING0.13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啊

楼主:
我有个原来别人写的Step7程序(WinAC的),它把一串字符串放到了DB20.DBB2-DB20.DBB14,定义的是13个Byte类型,上位机用WinCC,在上位机中用OPC方式连接外部变量时,他是这么作变量连接的List_No_1(名称),文本变量16位字符集(类型),“S7:[S7 connection_1]DB20,STRING0.13”,“”,8(参数),这样就把DB20.DBB2-DB20.DBB14,13个字节数据与WinCC变量List_No_1连接上了,但是在STEP7中我并没有看到他定义STRING0.13这个变量啊,STRING0.13是哪里来的?

网友A(2011-08-27):
其实应该还有一个定义,定义了一个13位的string类型那个  string[13],只是在赋值的时候分开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