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13):
本人现接到监控项目:

甲方需求: 4台摄象机要求长期(3个月)全天候24小时监控重要设备,并提出要使用工控机.
  请大家给我帮忙考虑考虑这个项目如何操作!
谢谢大家了  请尽快回复!!
或打电话:13363988035(西安)

网友A:
用PC104的主板咯,加个MPGE4的板子,一个DSP,4台摄象机,可工作在恶劣的环境,

网友B:
老兄,,偶听的不是很清楚,,不知您哪一块技术 实现不了
请来电  详谈 010--51652945 - 207

网友C:
先要考虑磁盘政列..并且是全天侯24小时工作,,所以要选用性能稳定的工控机,,
还有是不是做的监控系统,,,如果是的话,,在另说

网友D:
我这边做过生产线上小型监控(产品检测用)
主要配置:
大众6槽工控机箱
P4 CPU卡LMB-845GV(C4 2。4G/256M)
天敏4路视频采集卡(支持MPEG4)
以上系统从2003年4月份用到现在 ,还没有接过客户的服务电话!当然该方案也在路口的电子警察系统中,4-12路,效果也比较好!!!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配工控机,供您参考,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C:
天敏四路实时卡(10MOONS 4VIDEO)
. 提供4个摄像机输入接口
. 把屏幕划分为4个区域,实时全动态显示4路视频图像
. 视频画面任意缩放,可放大至全屏
. 可随意选取任一路输入,放大至全屏
. 支持多种分辨率,包括320X240、352X288、640X480、720X576
. 支持PAL制 . 动态图像捕捉,以AVI格式存盘

冻结画面,抓取图像,以BMP、JPG格式存盘
. 抓取图片最高分辨率为720X576
. 动态捕捉最高速率达25帧/秒
. 动态捕捉图像分辨率达720X576
. 代替4路屏幕分割器使用
. 4路实时监控、录像系统 四路监视 画面捕捉 二次开发
使用二次开发包,应用于各类系统开发和系统集成
. 提供VB、VC、DELPHI语言编程,提供DLL库和OCX控件,动静态图像捕获存盘,单帧图像加入到AVI文件中

网友E:
请教:使用硬盘录象机抓拍的图片,硬盘录象机又没有连接打印机的情况下,为什么使用普通的电脑图象处理软件无法实现,格式不支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