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性价比的MOP文本显示器,可与多款PLC通讯,欢迎索取资料

楼主(2006-01-13):
MOP系列是可编程序控制器的小型人机界面,以文字或指示灯等形式监视、修改PLC内部寄存器或继电器的数值及状态,从而使操作人员能够自如地控制机器设备。
MOP系列显示器有以下特长:
 通过编辑软件MOP20在计算机上作画,自由输入汉字及设定PLC地址,使用串口通讯下载画面
 通讯协议和画面数据一同下载到显示器,无须PLC编写通讯程序
 对应PLC机种广泛,包括三菱FX系列、欧姆龙C系列、西门子S7-200系列、光洋SG系列等
 具有密码保护功能
 内置时钟(可选件)
 文本精灵,动态显示文本
 具有报警列表功能,逐行实时显示当前报警信息
 按键可被定义成功能键,可替代部分控制柜上机械按键
 带背景光LED液晶显示
 显示器表面IP65构造,防水、防油
 可显示位图
MOP320显示器有以下特长:
 自由选择通讯方式为:RS232/RS422
 7个按键可被定义成功能键,可替代部分控制柜上机械按键
 带背景光LED液晶显示,可显示24字符×4行,即12汉字×4行

MOP320A显示器有以下特长:
 20个按键可被定义成功能键(其中12个可以定义为数字键和其它作用),可替代部分控制柜上机械按键
 自由选择通讯方式,RS232/RS422
 带背景光LED液晶显示,可显示24字符×4行,即12汉字×4行

网友A:
CAX/EDA/CFD/GIS/光学/化工/液压资料,软件

阳光软件园

所有软件资料都随时更新,急需软件可以去看看,基本上能找到你想要的!

http://zhangqg.51.net

http://even2one.3322.org

http://zhangqg.chinese.cn.com

将以上任意链接连接起来输入IE 窗口即可进入网站

ProCAST 2004.0 1CD

CFDRC v2004-ISO 1CD

AVL WorksPace Suite v4.0-ISO 1CD

ESI PAM CRASH 2G 2004-ISO 1CD

Alias.StudioTools.v12.for.windows  1CD

Catia V5R15 P3-ISO  2CD

Cimatron E 7.0-ISO  1CD

Cimatron QuickNC v4.0  1CD

Type3 v4.6-ISO  1CD

WorkNC v16.21 -ISO  1CD

3D3S 8.0 破解版 1CD(除幕墙及塔架,其他模块均好用)

I-Deas NX v11 M2 -ISO 6CD

南京宇航YHCNC数控仿真软件 正式版 1CD

上海宇龙数控仿真系统v3.8 20050415  单机版 1CD

华铸CAE 8.0 1CD

PKPM20051101 1CD

MST2005完美解密版 1CD

CSI SAP2000 v9.11(中、英文版) 1CD

Smarteam PDM v4.0 1CD

CODE V v9.50 1CD

LightTools.v5.1.incl.SP1-ISO 1CD

LucidShape.v1.2 for WinAll 1CD

Zemax v2003-1-6 with manuals & tutorial 1CD

ASAP v8.0-ISO 1CD

OSLO.Premium.v6.34 1CD

MasterCAM ART v9.0-ISO 1CD

ArtCAM.Pro.and.Jewelsmith.v8.1-ISO 1CD

ETA.VPG.v3.1.WiNNT2K 1CD(完全破解版)

Algor v18 -ISO (中文版) 1CD

Solidedge v17-ISO 5CD

Ansys.Multiphysics.v10.0-ISO 1CD

Ansys Emax v8.0-ISO 1CD

FE-SAFE v5.0-ISO 1CD

EDS.Imageware.v12-ISO 1CD

EDS FEMAP v9.0.1-ISO  1CD

SolidWorks 2006-ISO  4CD

Cosmos/Work Suite v2004-ISO 1CD

Cosmos/DesignSTAR v4.0 2003105 1CD

Autodesk Inventor Professional v10.0(简体中文版) 3CD

AutoCAD 2006-ISO  1CD

PTC Pro/E WildFire+Pro/Mechancia 3.0 Pre C000 for 2000_XP 2CD

PTC Pro E WildFire v2.0 M171 2005381-ISO 3CD

PTC EMX 4.1 M240 1CD

UG.NX.v3.0.21-ISO  2CD

Intergraph Plant Design System(PDS)v07.00.00.15-ISO 1CD(也就是Intergraph PDS,工厂设计软件)

Intergraph SmartPlant 3D v03.00.15.00-ISO 4CD(工厂设计软件)

HyproTech.HTFS.Software.2001(7模块完全解密版)

FRI Tray Rating 1.0(美国精馏公司开发的化工软件,市面上未见,会员拥有,可用于塔板(筛板, 浮阀)的严格的水力学计算)

Pro/II v7.1  1CD(PRO/II? 流程模拟程序,广泛地应用于化学过程的严格的质量和能量平衡)

ChemOffice Ultra 2005-ISO  1CD

PowerMILL v6.008 SP2 1CD(含简体中文)

Cam-tool v2.0.3.8 1CD(繁体中文版,简体中文操作系统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