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13):
那位高手告知老第我,按装S-7 5.3 软件因没有授权盘,没有成功,想从机器里把S-7删掉怎么也删不掉,特向高人请教。谢谢!!!!!

网友A:
1 使用step7的安装盘中的uninstall.msi程序可以清除
2 使用添加/删除程序将step7组件全部删除,然后在注册表内清除与step7有关的选项,也可以达到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