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13):
问题如题,有以下要求:
1  风速范围0-数米,介质为普通低压空气;
2  精度要求不高;
3  相应时间要快,低于1s最好;
4  是用于过程控制连续工作的,不是用于风速表的;
5  价格不能太高。

网友A:
可以参考微差压传感器,在固定管路尺寸的情况下,空气流通速度与空气的压力成一定的比例关系,所以通过检测空气的压力值就可以检测出风速的大小。
我可以提供的压力传感器的最小压力范围为60Pa(差压),信号放大输出。
如果此种办法能够达到您的检测效果,请与我联系传感器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