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维修不用怕

楼主(2006-01-13):
其实本人认为,数控维修最重要的是动手能力,知道怎么判断问题,就一定不要怕动手,问题都是修好的,没有故障是想好的,与其花几天去想怎么解决,不如动手用事实来证明问题,大多数人怕动手,认为不知道怎么动手,这样不好,即使只有万用数字表也可以解决和多问题。比如FANUC的AI电源板,前2天有人找我看FANUC电源的问题,CRT打不开,没有显示,维修人员3天没有找到问题的原因,理由是没有检验手段,他们只有万用表,说解决不了,其实问题很简单就是AI电压发生波动,A0-A10的电压应该是10V,结果通过测量结果只有9V,这样通过调整VR11,只用5分钟问题就解决了。所以大家一定不要怕,认为问题很难,其实只要细心,动手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

网友A:
有道理
有问题一定请教

网友B: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理论基础。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

网友C(2006-12-27):
我想问一下!!我公司有一台数控车床!刀塔推出信号有!!
但是刀塔油压泵不会转!!!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理论基础。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

我觉得说得对。。理论知识占很大的部分, 只有对它有一定的了解才能去实践。。。

网友E(2007-01-28):
我觉得搞维修的要求的知识面很广,有一样稍不行的话就会有很大的阻碍

网友F:
楼主,俺有数控多个问题想请教,请加我QQ:80857286(注明数控)

网友G(2007-05-14):
3楼的请拆下油马达清洗以下

网友H:
数控机床维修仿真操作系列软件
http://www.china317.com/info/info_data_display.jsp?type_id=33&info_id=231

产品模块
1.故障诊断与维修基础
机床简介与维修工具
               故障概念与诊断基础
机床的装配与验收

2.功能结构部件的调整与维修
主轴部件系统的结构装配与调整
回转系统的控制与维修
机床换刀机构的控制与维修

3.数控系统故障诊断维修
FANUC数控系统的基本检查与测试
FANUC数控系统常见故障维修

4.基于PLC的故障诊断
FANUC数控系统的功能连接
FANUC数控系统的PLC故障诊断

5.伺服与检测系统故障诊断维修
主轴伺服系统的故障分析及维护

6.整机故障诊断维修实例
FANUC系统车床故障诊断维修
FANUC系统铣床故障诊断维修

有用过数控维修仿真软件的吗?
网址???
www.china317.com
数控维修?
仿真操作?
维修软件?
维修学习?
数控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