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经验

楼主(2006-01-13):
其实数控维修对大家最头疼的是没有下手的点,其实你想想,问题在那里呢?数控首先你要有参数(PMC,PLC)这些有了就可以进行一般的诊断,如果问题是芯片的问题,到底是哪个部分问题引起的,芯片的功能可以查手册,而且可以测量,你怕什么呢?另外问题一般不会是硬件引起的,外围的问题很多,操作失误的问题也不少,这些都排除了还有什么呢??怀疑参数你可以改动参数看问题是否出现,硬件的问题有备件可以换就换,没有的话,就分析原理,数控的组成就那么几个部分,不管复杂的系统也是由单独的功能单元组成的,分离单元看问题是否出现(断开连接),有报警的开信息可以分析,没有的一般都是外围问题,这些都容易判断了,你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网友A:
很好
你说的很对,可以介绍多点经验给我们吗

网友B:
话是这么说,但实际有些问题还是挺棘手的

网友C:
实际有些问题还是挺棘手的

网友D(2007-07-28):
很能鼓励我们学习的人。

网友E:
存贮速度,擦写次数的问题
问一下大虾,有没有掉电保护,存贮速度不够的问题怎么解决的呢?铁电的产品有人用过吗?它可以无限次读写,写入速度快,抗电\磁场的能力好.问一下NVRAM用的多的场合大致在哪儿呢?

网友F:
关键是一个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