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13):
我是学自控的,但改行了。最近工作初次涉及具体的PID过程控制系统的实施。我在闭环控制的原理与系统的实施上产生了一点困惑,请给予指导:
     按照闭环控制的基本原理,控制器将控制参数的给定值和测量值之差加以PID运算,输出给执行器,使其将控制参数调整到给定值。我的问题是,在实际的控制系统中,是否就是简单地将给定值和测量值之差输入控制器,控制器对这个差值进行PID运算,然后直接输入执行器吗?产生这个疑问的原因是:如果是这样的,那么差值显然是有正负的,这取决于给定值是高于还是低于测量值。而实际在控制器和执行器之间传送的信号一般是0-5v或4-20 mA,实际上始终是正值,那么执行器如果判断参数的偏差方向以确定正确的动作方向呢? 当然这个问题我相信实际是解决好的,但我从未涉及过实际的控制系统产品,所以不了解是如何解决的,请勿取笑并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恩,控制器这块基本上说的比较对。对于你的疑问可以这么解释。电压和电流传送的时候(如接线没错,或者没有特殊的情况)都是正值的,那么执行器如果判断参数的偏差方向以确定正确的动作方向呢?是因为现在一般的执行器本身内部就有一个伺放比较的功能,现在俗称伺放版,一般的进口和国产的执行器里面,这个是附加的功能,主要是针对调节控制时所配。而伺放板主要的功能就是从上位机或者控制器接收过来的信号,与执行器本身的开度所反映出来的信号,进行比较和伺放。然后产生偏差,从而控制执行器的开和关所到的位置。(比如:0-90度的角行程执行器,目前在45度的问题,相对应的电流也就是12mA,此时上位机给出是16mA信号,相比较一下就是4mA的差值,执行器就开到16mA的位置。相反,如果此时上位机给出的是8mA的信号,通过比较就是往关的方向关到8mA的位置。也就是说,控制器那边比较出来的偏差的信号给执行器,在执行器内部还要再进行一次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