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13):
一个接触器下面带三个4kw,220v的加热器(如图),空开和接触器应该如何选型?
我的考虑是:
由于加热器是单相纯电阻元件,所以:
4kw加热器的电流:4000/220=18.2 A。即,每一相上是18.2安。
所以空开和接触器选20或25A的就可以了。

可是原盘上面用的40A的接触器,不知道是为什么。我的算法对吗?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接触器总要放大一点的,因为加热器使用后功率会有一定的上升,
而由于接触器型号的原因,不过我没有用过40A的接触器,一般20上去就是45了,呵呵!

网友B:
电热器的电阻在不同的温度下面会有变化,所以要考虑这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接触器总要放大一点的,因为加热器使用后功率会有一定的上升,
而由于接触器型号的原因,不过我没有用过40A的接触器,一般20上去就是45了,呵呵!
老的接触器有CJIO10A 20A 40A 60A。。。。
现在新的有9A 12A 25A 32A 37A 45A 63A
-----------------------------------------------------------------------------------
建议搂主用固态继电器。寿命长精度高80元一个      100A/400V

网友D:
它频繁启动,应该选择大一号.

网友E:
我公司有一蒸饭的.用的是这种,用的是32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