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13):
同事说无所谓,但我好像记得应该放在所以配电屏的末端,这样补偿才有效果。
另,如何判断电容器的好坏,测到电流达不到额定电流或没有电流是不是就坏了呢。

网友A:
不知你的低压室分几段,如果每段都有两台变压器而且一投一备那么就得放在头

楼主:
就一台变压器,一段低压室

网友B:
我想也是应该放到尾上吧,因为我们厂的都放在尾上了

网友C:
一般都放在进线柜旁,因为电容自动装置取样电流在进线开关旁的互感器上。

网友D:
较大负载易灵活采用就地补偿.这样会减轻不少线路负担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放在进线柜旁,因为电容自动装置取样电流在进线开关旁的互感器上。
ok

网友E:
判断电容器的好坏:有液体流出的;已投入运行但外壳较冷的都是坏的。电容柜我们都放在配电屏的末端。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容柜我们都放在配电屏的末端。
有什么依据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一台变压器,一段低压室
应该末端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放在进线柜旁,因为电容自动装置取样电流在进线开关旁的互感器上。
ok
那如果是10KV的呢 不可能在运行中你拿手去看温度高低吧

网友H:
放在头和尾的区别不大.一般放在柜尾是为了操作方便,应为他是自动的.放在柜头则是为了接线方便,你说的检验电容起好坏的问题,我拒绝回答.去看书!

网友E(2006-02-18):
我记得有一个专家给我讲解过,并且用仪器测试过,至于原理时间太长我忘记了,还记得他说过,电容柜放前端,只补偿变压器;放在未端,才会补偿负载。

网友I:
个人看法:
补偿屏在进线处 为整个低压柜工作
补偿屏在设备处 为电机提高功率因数
电容器好坏最好用机械表测一下

网友J:
考虑到停送电操作规程,双路电源供电放在主电源进线旁,单路电源供电放在最后要好一点.

网友K:
放在头和尾都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他们在同一个配电室,距离都不是很远,没什么大碍。
电容器的好坏,主要要用手去感觉和看电流表指示,投进去的如果长时间电容器不发热,保险丝又没有烧毁,接触器又是好的话,那可以断定电容器已经坏了,还有电容器的表壳如果已经涨大,要注意,不要在使用了,很容易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