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楼主(2006-01-13):
请问控制变压器二次恻,要不要接地.如380v变110v,那么110v另一段要不要接地???????

网友A:
接也行,不接也可.

楼主:
如果接了会不会对人生的危险

网友B:
除非从发电站都不接地,否则对人都有危险。
最好不要接,单独走地线

楼主(2006-07-16):
最好不要接,单独走地线

网友C:
我认为:二次侧不要接,高压系统接地是为了抑制短路电流的,低压就没有那个必要.接了反而不好.外壳要可靠接地,才符合安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