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13):
要事先在plc里储存一条压力曲线,让plc控制下的液体压力按照曲线变化。曲线该如何编程。我想在曲线上取50个点,把它们放到plc数据寄存器里。让后定时取出作为一个设定值,与用传感器采集回来的压力比较。实现闭环控制。这个思路对不对。怎么样编程呢?我是菜鸟。请高手赐教。

网友A:
可以用这50个点作个函数,用的时候调用函数

楼主:
请问 zhwluck和 panjan,如何用50个点做个函数?
如果不做函数,我把50个点的值存在50个寄存器里,定时取一个值,直到取完,这样行不行呢?

网友B:
当然可以实现,不知道你的曲线是不是连续的。连续的压力曲线我做过,并且十分成功。如果可以的话,请与我联系。

楼主:
我补充一下我的问题:
我在plc里面的这条曲线是通过dynaform模拟出来的,我想在现场实现它。就在这条曲线上取了50个点,放到PLC的50个寄存器里,定时取出每一个值并实现闭环控制。这条曲线现在肯定是不连续的,另外,我的课题要求要在上位计算机里经常实时快速的修改这条曲线的形状,我只要修改那50个数就可以了。如果用一个函数去实现它,是不是不太好?不太懂,请高手能解答。对于我的问题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建议。

网友C:
压力信号,一般都是线性的。有必要做得像温度函数似的吗?
     我在现场用线性做的,效果可以呀。

网友D:
我刚学…………
这个不会

网友E:
我单位是用寄存器设置的,压力曲线是靠液压系统和PLC的时间,位置控制(旋转编码器)来共同实现的.数据可以通过PLC的人机界面来设置达到改变曲线的目的.

网友E:
因为压力系统的线性比较差,所以编程时要注意液压系统的内泄漏问题,你所要编的程序是压力曲线以点来连线的,要考虑补压的程序和压力系统.

网友E:
在一些实际应用系统压力是根据生产工艺要求在不同时间和位置变化的.

楼主:
再补充一下我的问题:我就是要在一个规定的时间内(大概3分钟),让液压系统的压力能“大致”按那条曲线的形状变化,结果不光滑也可以。现在主要是没有编程思路。有朋友建议我就弄个函数去做,我想,弄个函数不便于我随时修改那条曲线的形状。朋友们帮忙啊

网友A:
你把函数的拐点也搞成变量 也是可以的 ,把拐点的值放到你说的寄存器中,在你用的时候又是
常量了。
如点(a,b)和点(c,d)决定的函数是(y-b)/(x-a)=(d-b)/(c-a)

网友E:
用压力变送器(传感器)-AD模块-数据比较(与设定值,压力)-控制程序(时间条件)-输出控制阀件,泵(升压,降压)

网友E:
其实压力曲线就是压力和时间的关系,我用的是三菱的PLC接点比较指令,FX2N系列.采集的数据经过约减可以和实际数值相等(在设置数据时很方便)后与设定值比较相等时输出一个接点,作为压力控制条件.把压力曲线一个上升下降作为一个周期一步一步编控制程序(时间条件).在这里时间数值如果用PLC的数据寄存器来设定,你的两个值(时间,压力)就可以按工艺要求进行设定了,一旦设定在程序运行时就是常量.

网友E:
你编的是什么设备的程序,我们用的周期也是大约3-5分钟.中密度纤维板生产线

网友E:
液压系统要考虑它的通径和额定压力,才能保证流量和系统压力,如果系统流量很大,用一个很小的泵来供液,那么时间肯定很长,甚至一个升压就比你的一个周期还长,你的曲线就无法实现,所以系统设计中液压也很重要,有时每一步所要工作的液压件要好多个,输出控制点要很多.

网友F(2012-04-12):
求指教,我也要做一条预定曲线,是流量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实现,不知道你的曲线是不是连续的。连续的压力曲线我做过,并且十分成功。如果可以的话,请与我联系。
我想做一条连续的流量曲线,请前辈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