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通信???

楼主(2006-01-13):
厂里有近十台设备,都有PLC!松下的!如果我想把他们联网(仅仅是监视其中的几个输出点,而且用电脑监视并记录,而且距离较远干扰大)想用组态软件或者别的方法!有哪位能给个好的建议???当然投资越少越好!!!

网友A:
线场总线

网友B:
距离远什么什么概念?
是机器跟机器之间,还是控制室到机器之间?
到底有多远!

楼主:
控制室距离机器都在1500米左右!!!都有110KW直流电机、220KW交流电机、直流调速器、变频器等!!!

网友B:
PLC品种单一,仅监测点,有定编程基础完全没必要买组态软件
控制室距离机器都在1500米左右,就是说机器比较集中?
采用485通讯模块(有源,质量要好;其次才是考虑加中继站),这个方法投资应该是最省的!

楼主:
应该说是监视集中,机器分散!!!485通讯模块?PLC似乎有的。我不是那么专业的!有劳各位了!!!谢谢!

网友C:
機器間距離多少啊?

网友D:
P-link和 T-LINK  就可以了 但你要改是要全面的改了,不简单,费用不关是那个方法都是昂贵的,现场总线  更贵!!!

网友E:
代价会比较高;

网友F(2006-03-16):
可以用BECKHOFF的总线端子和TWINCAT(软PLC)加FAMEVIEW组态软件
BECKHOFF的总线端子和TWINCAT(软PLC)可以节约成本,现场监控,外加FAMEVIEW组态软件的强大报表功能。应该是很好的方俺,我们在宜昌烟草行业用过,效果很不 错!

网友G(2010-11-03):
加入倍福高级群吧 92162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