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器件是什么?

楼主(2006-01-14):
只有中间这个我认识。左边、右边的都不知道是什么。哪位高手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
左面的是报警模块,可能作消防用!右面的是脱励线圈+辅助触头。
他们是断路器的附件。上面是正泰的产品,我们常用的。

网友A:
还有就是,我看着这些附件怎么好像是施耐德的,有点模糊,不过是不能这样用的!

楼主:
谢谢恢复,右面的是梅兰日兰的。左边的不知道。有这些的东西的介绍吗?哪里能够买到?
为什么不能这样用?

楼主:
感谢几个QQ友的帮助,现汇报如下:
左边那个是“OF 辅助触点开关”,在故障( 脱口)情况下,用于指示灯断路器。可安装在断路器的左边。用于空调房间电气线路,乘客和货物的提升, 通用等设备的故障、灯光、音响、信号。也可以用于连接ON/OFF辅助接点。
电路图:
右边那个是“MX+OF分励脱扣器”,分励脱扣器单分(MX+OF)
用于遥控脱扣,可安装在断路器的右边,可对电气线路遥控断开 。
电路图:
还有一点疑问,线圈中那个“U>"是过压?怎么才算过压?

网友B:
这是过流保护用的

网友C:
没见过.只见过中间的.两边的没见过,我想是起保护功能的吧.

网友D:
多谢4楼大虾啦!左边的东西偶还是第一次见到!

楼主:
又有网友说左边那个是SD报警接点
OF节点:
SD报警节点:
电气专业的专家出来说说吧,我都糊涂了。

楼主:
版主大人,出来指点一下吧。

网友E:
这个东西我还是第一次见
很高兴能让我长这么多见识啊

网友F:
左边是辅助触点,右边的是热熔断器

网友G(2010-05-04):
CHNT是正泰的标志

网友H(2013-05-27):
左边是故障脱扣触点。右边是分励线圈和合分闸指示触点。是施耐德旗下梅兰日兰的产品。中间是国产正泰。

网友I:
左边是辅助触点,右边是一个可远程操控的脱扣器··~施耐德旗下的·~`~

网友J:
李岩版主能现在出来说一下吗

网友K:
OF辅助触点指示的是断路器的开关状态,SD报警点指示的是断路器的脱扣状态

网友K:
其实这种微断的附件还有很多,比如侧装及正装延伸旋转手柄,电操,辅助,分励,欠压模块,漏电及过压模块,挂锁模块等等,照片上是比较常见的左面的报警点和右面的分励+辅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