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14):
公司用的是和利时最新的macs5,

网友A(2006-03-31):
是吗?用的是和利时的MACS5系统,我比较熟悉!

网友B:
MACSⅤ没用过,我现在用的是MACSⅡ

网友C:
MACS V 和MACS III的硬件是一样的.
软件有差别而已.
下位的控制组态软件MACS II/III叫 Conmacker,
MACS V叫CoDesys,其实是一样的,MACS V版本是V2.4.2.1,
而Conmacker好像是CoDesys V2.2的OEM.

MACS III的上位软件是FacView,Citect V5.42的OEM.
MACS V的上位软件好像是自己编写的,并且比较简陋,
数据库用的还是Sybase SQL Anywhere的5.0版本,也比较陈旧.

网友D(2006-06-10):
我们单位用的dcs,如何入门

网友E(2006-07-17):
请与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