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14):
我在使用CX-P 3.0时遇到了点问题请各位帮下忙
交叉引用表我不知道是身摸意思
交叉引用表
报表类型(用法概况)              内存区(AR)                生成
空 UM    9775字
总UM     16384字
地址        通道      1514  13  12  11  10  09   08   07  06  05  04  03  02  01  00
AR9        9           .. . . . . . . .. . .3D2D2D2D
AR10 48    . .   . . . . . . . 27D9D5D5D.0D
着张表是什摸意思呀?请各位老大给解释1下
不胜感激

標題要寫清楚

网友A:
說成白話:AR9這一個CH使用狀態

AR9.00用了1次
AR9.01..............你漏打了
AR9.02用了兩次
.
.
.
.
您看見了嗎?AR10.06用了9次,這是IO或是CH的使用狀態表。

楼主:
谢谢利昌大哥
我明白了
也就是说,*D表示对应的点用了几次
是不是

网友A:
是的!

相關其他顯示方式包含:
1.概觀
2.已使用
3.未使用
4.全部狀態

檢視方法:
1.可以為CH
2.可以為BIT

利用方法:
1.變更不同PLC時做為一個索引.
2.工程承包時交予客戶IO分配的狀態分配表。
3.IO TABLE為非制式設定時;追索變更位址用
4.當然還有........您摸索一下。

不客氣!

楼主:
谢谢利昌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