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14):
求助!!!S7-200  USB转串口无法与PLC通讯??

网友A:
检查下波特,地址,驱动程序

网友B:
USB转接器的映射COM端口号正确吗?

网友C:
USB转串口一般是转到COM2口,检查PC SIDE 的Transmission speed, Parity,Data Bits, Stop Bits是否设置正确.

网友D:
USB 转RS232不是十分可靠。有时会因为延时太长而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