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15):
最近小弟遇到一个问题,用安川F7  7.5KW的变频器来带5.5KW的普通电机,参数按5.5KW的设置,但是设定之后电机无法旋转,NC给的模拟量已经到达.
自学习时电机可以旋转,抛开NC的模拟量用变频器单独控制也可以旋转.最后我换成5.5KW的变频器还是调整同样的参数,电机就可以正常旋转.
 请问各位大人,用大的变频器带小的电机需要在变频器这边调整那些参数

网友A:
不明白.我曾经用5.5KW拖7.5KW电机,两年了至今没有事.但电机参数全按7.5KW设入

网友B:
把061和067的参数设定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