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15):
请问7.5KW的异步电机接柱端的螺丝没上紧,一分钟之内会不会烧掉?
年轻就要充实自己,
年轻吃苦不用怕.
干这行,经验就是财富.

网友A:
一分钟之内凭我的经验,应该是不会烧的.

网友B:
一分钟之内可能不会烧,但接柱端发热了...

网友C:
难道没有保护的措施的么

网友D:
没有保护也不会烧的啊

网友E:
通常有保护啊,
时间这么短不会烧的

楼主:
我就碰到这种情况,我以为不会那么快烧,
可是领导硬说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没上没紧引起烧的,
工厂的领导都是靠嘴巴爬上去的!也不看下是不是新进的电机质量问题!
年轻就要充实自己,
年轻吃苦不用怕.
干这行,经验就是财富.

网友F:
如果没有拧紧不会烧,如果太松相间短路就烧了,可能有你们的原因

楼主:
还是电机问题,
年轻就要充实自己,
年轻吃苦不用怕.
干这行,经验就是财富.

网友G:
不会烧,热继电器会跳,如果短路它也是在电机接线端以外,你的领导有问题,但如果不是你背,难道教领导来背吗?我们做工控的,这种黑锅背得太多了,唉 难哪.

网友H:
没事.出力减小...

网友I:
为什么没把接线螺栓上紧?!

网友J:
谁敢试 一下它 烧不了。不要叫,你是有 责任的。

网友K:
能不能烧毁取决与它的运转工况.是你的责任你要勇敢的承担.

网友H:
你把你的电机松一个拄试一试.没做过.你就别叫唤.只要你的电机绝缘不是要死的.

网友L:
一般来说,负载是不会变的,如风机。
如果接线不好引起线圈电压下降,就变使电流增大,大到一定程度,烧就不是什么难事了。
无论是否是由于你的原因,这锅你是背定的了。除非你不干了,不过那更加说明是你的责任了。

网友M:
你为什么不上紧呢》

网友N:
新的刚开时电阻小只要不缺相是不会的,时间长接触不良会烧毁。

网友N:
有谁在搞PLC吗可以讨论下。

网友O:
我以前用过没有出现烧电机的事故,只是接线柱发热比较厉害,如果有问题哪应该是你接线的某些地方有问题

网友P:
这样的情况很多啊,就是接线端上的螺杆会打的不成样子,特别是很就没有维护的电机

网友Q:
你没有上紧螺丝,还要找借口,是不是不想混了?

网友R:
应该不会.

楼主:
因为时间紧不能担误生产,只能这样暂时没上紧螺丝了,谁知……我也不想这样啊
年轻就要充实自己,
年轻吃苦不用怕.
干这行,经验就是财富.

网友S:
那就接好它啊???

网友T:
只要有接触就不会烧

网友U:
电机可能不会烧,就是电机接线桩会烧掉。

网友V:
那要看你的电机带的什么负荷,如果象空压机之类满载且频繁启动的话,那就危险啦.你的电机采用什么保护呢?采用电机保护器的话基本就不用担心了.

网友W:
是真的就一分钟吗?你记的很精确?有烧的可能哦!你的领导说是你的责任也没错,看来你干的时间不长,以后注意!!!不过一时粗心,领导应该原谅,不必小题大作.

网友X:
我就纳闷了 难道没有保护措施吗?

网友Y(2006-02-14):
原则上是不会烧的但是不能有短路现象!哎!现在的领导呀!不懂技术的猪

网友Z:
国企工厂的领导都是靠嘴巴爬上去的,而且会把他进货的电机质量问题说是安装不好,我们就是挡箭牌.

网友AA:
可以用电机综合保护,我感觉挺好的.

网友AB:
打开电机看一下,找找烧的原因

网友AC:
不会烧不过时间长了就会烧了,

网友AD:
应该不会烧,最多因接触不良接线柱烧毁。然后保护装置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