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问题

楼主(2006-01-15):
请教:电厂点火系统燃油压力系统调试需要做那些工作,注意些什么内容,会有什么异常情况

网友A(2006-02-21):
你问的太笼统了,是点火系统/还是燃油压力控制系统的调试?

网友B:
其实也没有什么,我们厂的油系统就是油枪有点问题,雾化不是很好,最好点之前实验一下雾化。最麻烦的还是火焰检测系统不是很好搞